富士模块不能打耐压

楼主(2024-05-08):
富士模块不能打耐压,是所有的富士模不能打耐压还是有些型号不能打,我所知道的比如型号带V的,用自动耐压测试一打就坏
或者是不是可以用可调耐压调到1200V打耐压就没问题呢?
是不是小日子的模块都不能打耐压,网上说小日子的IGBT寄生二极管耐压比IGBT本身高,所以一打耐压
首先击穿IGBT本身,各位同行有没有试过,交流一下!

楼主:
咸老师,您对这方面是否有总结的经验

网友A:
设定耐压漏电电流多少,是有规范的,需要查有关手册。

网友B:
怎么打的,为什么要打?电压设定多少?

网友C:
呃呃 之前合康高压单元的igbt用在线测试仪 打耐压,公司师傅说 igbt不能打耐压,会坏,一般只用可控硅 用在线测试仪测触发和耐压

网友D:
都坏了还怎么打耐压!

网友A:
IGBT打耐压,要把所有G-E短路后,打C-E电压吧,还需要根据手册,设定C-E漏电电流,即定义多大漏电电流时的C-E电压为耐压。

网友E:
赞成6楼说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耐压不是所有引脚短路对散热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耐压不是所有引脚短路对散热片吗
这个项目,大概是生产制造企业的测试内容。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意义不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那种耐压测试方法?交流不是直接把续流二极管开通了?

网友F:
测耐压用的仪表电流很小,不会打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种耐压测试方法?交流不是直接把续流二极管开通了?
直流耐压,正极接C,负极接E。
注意所有G-E短接,所有G不能悬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测耐压用的仪表电流很小,不会打坏的
用直流耐压测试仪,有几种测试模式,取决于器件耐压的定义:
1、先设定规定的漏电流(可能手册规定比较小)、规定的保持时间,然后加压,调节电压升高达到手册额定值,漏电电流低于额定值后,保持一定时间后,泄载。
2、还有一种测试,漏电电流可以设置较大,比如5mA,一直调节电压增加,直到破坏性击穿,最大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