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晶体管型SMART PLC的输出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5-08):
西门子ST40 PLC,一路输出管击穿,上面印字“10PbF”“GF546”,这是一个什么型号的P沟道MOS管?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
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如果确定是P沟道的,找个10A左右的相同类型就可以代换

网友B:
去收一个坏的PLC ,完了在上面拆一下原装的管子装上去!!!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