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燃烧机的故障

楼主(2024-05-08):
厂内有台百特的燃烧机 启动没反应 把风机的热继复位 然后启动还是没反应 被同事直接把风机的接触器按下就正常启动了 开机很响 本来想查查线路 但是现场很吵 不方便 论坛上大神有没有关于百特燃烧机的图纸或者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 指教一下 万分感谢谢

网友A:
“直接把风机的接触器按下就正常启动了”
按照这个控制找呗~风机为什么没有启动
“现场很吵 不方便”~唉 说什么好呢

网友B: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从开关到接触器线圈这段有毛病!中间可能会有什么传感器损坏,你找找!烧嘴里有一个光敏电阻容易损坏,但是故障现象不是开不开,而是打开以后不能保持燃烧!

网友C:
为什么感觉你的按钮或者按钮线到自锁触点的线有问题了呢?

网友D:
检查一下风压开关和燃气压力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不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网友F:
百得燃烧机还是比较好搞的
你的是天然气燃烧机,但你提供的图片控制器并没有显示报警,但你按住接触器去启动,这个明显说不过去
一般天然气燃烧机不正常,最多的是燃气压力不对造成的不能正常点火
建议你根据控制器的时序检查,看看是走到哪一步不正常就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G:
根据描述是否接触器电磁线圈衔铁面有异物可能

网友H:
点火没成功,检查进风口是否通畅,点火装置是否有毛絮.

网友A:
查一下,风机接触器是如何自保的~同事直接把风机的接触器按下就正常启动了,同事的先手不可能一直按着。
如果是接触器自保,可能是控制器里的这个控制输出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I:
入群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