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8):
之前做一款产品,需要用到高响应的电流变送器,本来想着买市场上的成品来用,问遍整个淘宝,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后来自己开发的,可以实现高速响应,现在改行做别的了,想把它开发成成品的电流变送器来卖,不知道有没有市场。市场上常见的电流变送器,速率通常都是比较低的,如果按照常规的电路去设计,响应时间大概为1秒以上,我这边做的,可以达到50ms的电流响应速度。

网友A:
这个市场有点窄吧,电力检测相关方向估计会有。

网友B:
作为一般的监测电流,没必要那么快的响应速度

需要快速响应的应该是用专门设备了,所以没有市场

网友C:
市场肯定有,但是人家固定供应商很难改

网友D:
市场肯定有需求(你先前不就是需要嘛)
能不能作为产品走量,1.成本(也就是市场比价)~你懂的,2.产品外观~眼缘,3.产品性能质量~你也懂的
注重质量不计成本的,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只有遇到一个,但最后还是输在成本上~毕竟产品是别人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本倒不是太高,和市场上常见的方案差不多的成本,主要是软件算法要麻烦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本倒不是太高,和市场上常见的方案差不多的成本,主要是软件算法要麻烦一些。
硬件与软件是分开的?
那就不好说了,起码我就要多少了解一下,软件在哪里运行,PLC可以吗?限定哪家PLC?

说个事,PLC当年就数字输入/显示的问题,还是很头痛的(成本太高)
后来曾经的客户,因在工作中要经常使用数字显示器,就开发了一个3D表,PLC的输出只有2个点,在后来开发了6位8位,驱动大型7段数码管模块
还开发了输入模块,占用的PLC输入输出都很少
回来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这类产品反而成了附属品,按他的话说触摸屏太便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说的算法是指变送器内部的软件算法,与用户没有任何的关系,用户只需要通过485读数据就行。再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对频率敏感,要么是50HZ,要么是60HZ,可以通过485去配置,不能工作在频率无规律变动的场合(例如离网发电机),不然会不准,如果想做到准也是可以做到,只是硬件上成本又需要增加了,所以说这东西在使用的时候有一定的场景限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 理解错误
一般都按说明使用
扩展使用不成功也不是事,如果有反馈新的品种也就面世了

网友E:
想不到这种快速响应的应用,50Hz电流检测对响应没要求,速度快的直接上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就算是使用了霍尔传感器,最终还是要靠软件来实现高速采集算法,PLC这边只负责读最终的结果,核心的东西依然在变送器这边,要看变送器这边的硬件实现和软件算法的配合度,目前市场上就找不到高速响应的产品(可能是我找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