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

楼主(2024-05-09):
近日在废品站,看到一面板和插头有点异同,讨价还价以15元买得后清洗(见图)面板的孔角?插头脚的厚度比常用的厚一倍(有4mm)。打开它有意想不到里面还有保险丝装置。有谁略知一二讲述下它的年代经历、为什么里面有保险装置的构造功能与用途…做工这么讲究

网友A:
见过,但没打开看,所以不知藏有保险

网友B:
这种的是美标插头。。

网友C:
这个就是英标插头,香港也是这种。
为什么里面有保险装置的构造功能与用途…做工这么讲究
保险丝主要就是安全,这里面的是快熔,光这个保险就值几块钱了,有短路马上就断了,并且不影响其他设备
至于用料与做工的讲究,人家就这样的设计使用标准,用途就是通用,所有单相插座都这样。

网友D:
看到保险就知道不是中国的插头!国外很多国家的家用电器都是110V的所以用料都会厚一点!

网友E:
楼主这是少见多怪。二十多年前,曾为一位专做办公设备维护的老板朋友,在业余时间为他打工时,在维修从进口垃圾市场收回来的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时,就见到过不少。由于国内没有这类插座适配,都会把这些插头剪掉,换上国内的标准插头,修好后老板就可以捞一大笔钱。

网友F:
欧标插头,以前做音响系统设计时候,大功率的功放机的插头我就是改成这种,主要是接触比较好,还卡的比较稳
一般来说,整个音响系统里面,功放机是有几十台,还有其他的处理器,线比较多,如果插头卡的不好会造成比较大的后果

楼主:
谢谢大家,本人见识少,原来是个泊来品。我原以为是特种设备上用的,像航空母舰、坦克等之类上的。因为本人以前曾在某制造厂时生产过坦克活塞,它的单个重量是市场上5吨以上货车单个活塞翻一倍,所以坦克笨重慢_坚实耐打。

网友G:
欧标插头,香港那也是这种

网友F:
补充一下,插头里面的保险是普通保险,不是快熔,这些插头和插座在批发市场还是有批发的,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H:
这以前公司新加坡拉过来的设备都是这总插头

网友I:
以前买港版PSV充电器就有附带这种带保险丝的插头

网友J:
15块钱买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一下异类感加铜脚这么厚,最多亏60%。

网友K:
回复 楼主:
知道了你的秘密,可以生产坦克了

网友L:
这插头我看到过,在香港家用中看到的,这应该是欧美使用的插头。

楼主:
有人说一下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