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9):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城阳电工这个充电桩的案例,现象:充电桩不能正常充电。经检查,三相线电压正常,相电压也正常,零线与地线电压150V,三相火线与地线电压全都超过250V(大约300V)。城阳电工查出是变压器星形结点没有接地造成的,接上地线后问题就解决了。本人看法:这个故障应该是由两个原因共同造成的,①变压器没有接地 ②有一相火线接地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案,一是变压器加一根地线(城阳电工的做法),一是把接地的火线包扎好。但本人有一点没想明白,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按我的理解,三相火线与地线电压应该是一相降低,另两相升高才对,为什么他这个是三相火线对地电压都升高到300V?

网友A:
你没看完吧,最后的故障是变压器零线中性点未接地导致的故障!导致零线和地线有电压,充电桩报警!

网友B:
看到这个特意跑车间量了下,就像你说的三相380的正常,对零正常。测量零与地130V,相线与地250V-280V.正常吗?

网友C:
三相对零应是220V才对,太高太低都不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正常。按我们常见的供电系统,零线对地的电压应该是零伏或接近零。

网友D:
问题就是零线没有接地

网友E:
看不懂就对了,我也看不懂

网友F:
这种情况在工厂遇到过,工人摸到零线会电人,后来查到配电房,是配电房的零线排到地的线出问题了。

网友G:
零线没有接,

网友H(2024-06-13):
其实,我们测量时,选择参考点的问题,特别所谓地线,是否真正的合格是,大地零位吗?不是肯定和零线有压差的,压差的大小就看接地阻值了。测量三相都高那证明供电系统(零)和测量点(地)存在一定(偏大阻值),这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阻,那肯定电位抬高,详解可参考安全规范解析的接零和接地不能混淆原理,来分析。

网友I(2024-07-16):
零线对地不应该有电压!要检查中性点接地如何!

网友J:
前面有网友提到:我们测量的值,和参考点有关,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本。比如地线接地是0V,变压器星型结点没有接地所以对于地线来说是有偏移的,比如这个值刚好是80V。那么这样对于地线来说,三相电每相是300V是正常的,因为正常三相对于星型结点都是220V。注意这个偏移不是因为负载不平衡造成的,而是两个本不相连的点自然存在差值造成的,所以不会有一相偏低,其他两相偏高的情况。也就是你那个认为有一相接地的解释是错的,至于为什么这个变压器的星型结点和地线会偏移80V,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