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关于用燃烧机给加热炉加热,大小火何时切换,燃烧机何时启停,给点编程思路,多谢各位。

网友A:
根据温度需要设定!一般的程控器都是启动时用小火,然后切换到大火;也有一些复杂的温控器!或者你用PLC做控制!

网友B:
用个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大小火何时切换,燃烧机何时启停

这个应该是属于工艺参数了吧

网友D:
我们用的时候,一般是把小火调小,让燃烧器单独在小火模式下永远达不到设定温度。然后温控表只控制大火的启停。

网友E:
pi控制进气量

网友F:
你没有明确你的燃料:柴油,天然气,生物质
这三个燃料前两个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公共性,至于生物质,现在由于环保问题,基本上是不给你用,虽然这个也比较环保,但由于燃烧排放有粉尘,老爷是不会给你用的
不论烧柴油和天然气,其实他们的程序控制器的时序基本也是一样
如果是小功率的30万大卡的,用一段火的就可以,就是控制时序开关来控制点火,至于你要不要点火就根据你的温度控制器来实现
两段火的,温控就比单段火的温控要复杂一点
至于编程,实际上就算不用PLC也是可以的,编程工作量为零,如果一定要用PLC和触屏来完成时序器的功能,就参考时序器和温控器的工作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但是请问如何把小火调小?现在感觉,在小火状态下,温升也很快。

网友D:
回复 楼主:
燃烧器一段火的控制电磁阀,一般都可以调节出气量。把这个气量调小,保证能点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