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4-05-10):
请教一下FX3U回原点指令DSZR指令,每次回原点都是停在原点感应器的后端,有没有什么寄存器设置可以停在原点前端的

网友A:
程序上做一个回原点之后 往正方向走一个定位距离!停在原点感应器的前面!之后清零当前值 !!!这个点作为原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额外的程序控制即可随意停留在前端或后端能做到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看到有这样的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 都是停在后面!下次回原点碰到后极限之后 又自动往前走脱离原点又自动往后走依然停在感应器后面!!!

网友C(2025-05-09):
不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