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这是欧姆龙的中继,用在AC380V的控制回路中合规吗?开关触点接380V接触器线圈。看到样本说明书,又怀疑了。

网友A:
不合规,有被击穿或串弧的风险。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是按220VAC设计的。

网友B:
没啥,我这很多过来的机床,三相380V小水泵都是用继电器当接触器用。

网友C:
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电压参数执行吧,睡觉都能安稳些,公司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D:
触点通过电流是多少?
就表列产品
220*2/380=1.15 or 220*5/380=2.89
2级的可以接受380v,1.15A负载,2个触点串接当一个用
4级的就不要用了吧~别太省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是很小的,就是接接触器线圈,所以不考虑电流影响。
并接两组也没用啊,电压是不能分摊的。
大家还有没有在这样用的?改正的话也很麻烦,特别是经PLC后中继带的接触器,所有的接触器都用220V,这样和之前的产品配件不一致了。

网友E:
还有用14P继电器当接触器,控制三相380V电机的呢

网友F:
手册上写着很清楚,最大250V,你用380,肯定不合规

换句话说,假设因此把电箱烧了,欧姆龙完全不用负责

在实际应用中,带个接触器线圈这样的小负载,也能用,但假设线圈过流或者短路造成触头烧坏,人家可能第一就会想到是电压不对造成的。

好比5座车座了6个人,哪怕停在那里等灯,被别人撞了,但交警来了,你也是违规超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是很小的,就是接接触器线圈,所以不考虑电流影响。
并接两组也没用啊,电压是不能分摊的。
大家还有没有在这样用的?改正的话也很麻烦,特别是经PLC后中继带的接触器,所有的接触器都用220V,这样和之前的产品配件不一致了。
接触器线圈也有大小哦~了解清楚没坏处
串接两组触点,不是并接

好些人在触点电流不够时并接两个触点~糊弄过关罢了

类似用的有一些,但都是DC220V的负载
DC110V 7A指标的直流负载继电器能不能用在DC220V 1A?这个问题等了近2年,在魏德米勒的样品催化下,欧姆龙给出了触点带载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
这个文书的送达,手里的在用三家公司,纷纷加大订单,那2年车库一半被单一产品占用,资金被占用过500w,还有过同行通过欧姆龙借货未成,但通过老板成了......当然要反击,那2年说要2k~现货,后来10套1个月~库里的有主不能动,结果还是被出库了.....
撤远了,好好的企业被内奸毁了

具体到你这里是AC380V,功率理论能不能成立,自己试验后定夺。

还可以用小型接触器替代这个继电器

网友G:
以前一直用于控制380v的触点,没发现问题

网友H:
我是不这样用的,毕竟我是遇到过微型继电器电弧打火损坏的

网友A:
目前能用不代表就用得对,也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
超压使用,还带电感性负载,电感负载可是存在断电反向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I:
不建议这么用,肯定不安全.触点额定耐压为250V,不是380V,这个主要体现在分断过程中,触点之间要承受短时间的过电压[由于控制的接触器线圈为感性],反向过电压与380V电压叠加一起比较容易导致分断动作失败,或加速触点表面损坏.另外,继电器三相之间的耐压如果超过的话,也易引起相间短路.因为相间绝缘因承受了超过额定值以上的电压而加速老化.当然,偶然临时这么用没什么,但不可当经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