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7组态时,提示找不到许可证

楼主(2024-05-10):
提示找不到许可证,重新安装长秘钥也不行。试过网上的一些方法,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不是有很多不同日期的 多试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找不到许可证,重新安装长秘钥也不行。试过网上的一些方法,还是没有解决。
你必须在隐藏目录下AX NF ZZ目录下删除原授权后再次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