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老研华工控机启动困难,如视频。偶尔可以启动成功后就可以正常工作,
擦过内存条和拔插硬盘数据线,仍是启动困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按照电脑主板的检修方法,先检查各组电压,老主板一般电容容易失容,造成电压不够

网友B:
先简后难。

既然处理过内存以及硬盘数据线,

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条),依次排除,没问题以后在加外设(硬盘,USB设备等等)

参考电脑检修方法。

感觉可以换个电脑电源试试。ATX 通用的。

网友C:
做好备份,哪天突然报废都是很可能的。

网友D:
大概率是硬盘的问题,启动完成后硬盘数据就加载到内存中运行了。也不排除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