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一、故障现象:
1、U1-V1上电380VAC,面板报A5001(传动无相应);
2、面板按键失效;
3、前面板小风扇上电运转正常;
4、顶部散热器里面的大风扇上电不转。
二、故障分析:
   没有电路图,只能瞎猜:
   上电报A5001,查手册为“传动无响应”。根据资料,A5001也可以理解为面板-主控板(CPU板)-电源驱动板三者通讯不良。
   ABB ACS510上电后,2个风扇都应该立即转动,但实际只有一个小风扇转动,是否大风扇电源有问题或大风扇损坏导致主控板(CPU板)电源不良(西门子MM440-7.5KW有类似情况)?大风扇是否同时也是主控板(CPU板)的电源?是否大小风扇使用2个不同的电源?
三、检测处理
1、拆顶端大风扇座,取下拔掉风扇插座连接器;
2、重新在U1-V1加380VAC,变频器正常启动!
3、给原大风扇加24VDC,可见负载电流大约2.XA!电源电压立即降为7.XV!大风扇损坏无疑!
四、总结
1、报A5001,“传动无向应”,可以确定理解为面板-主控板(CPU板)-电源驱动板三者通讯不良。
2、面板-主控板可能共同使用大风扇的24V电源;
3、小风扇可能单独使用一组电源;
4、正常时,上电后,大小风扇应该同时运转。

楼主:
没有多少逻辑性和技术性,参考吧!

网友A:
这个现象未碰到过,手上资料供参阅,再核查一下传动部分,某种情况下胆子大点,把控制盘挖出来,用吹风袋把接口吹一下过片刻再装回去试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简直胡说!没有电路图这种话你都好意思说!是不是又喝酒了?老年人少喝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直胡说!没有电路图这种话你都好意思说!是不是又喝酒了?老年人少喝点!
哈哈哈。。。
真没有!有一个ACS510-4.4KW和ACS800-75KW,不敢参考!用户也不容许花时间测绘电路图。
唉,如果有电路图,不会写如此没有营养的案例了!聊当砖头吧!
提供一个ACS510-30KW的电路图,可以仔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