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安川G7变频器参数不能设定 按了增加键和减小键,操作器的显示内容仍不变 查看端子定义里H1-10(S12)端子定义成1B了 怎么也改不过来 有知道的师傅能说一下怎么弄吗?

网友A:
你要修改权限才能去改参数,估计是锁了权限只能看

网友B:
看看A1-01--A1-05这几个参数是否被人改过,也不是出厂默认值22000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按键坏了,换一个面板试一试。

网友D:
你仔细看参数,是不是有锁定的功能

网友E:
看看禁止参数修改被人误改没有,被误改就会被锁定,修改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修改,可能是硬件坏了,换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