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能这样并线吗

楼主(2024-05-11):
看视频是厨房,插座比较多的地方

我想说的是,先不考虑这么多线这样并在一起行不行

关键是几条线都是一样粗细的,难道主线就不要粗一点。

网友A:
这个都是自己要求的,当时我厨房用的主线就粗一些,自己盯着点看;我自己买的电线。

网友B:
我就问一句,以前的施工方法和配置的线径,都坏了?烧不熟饭了?

网友B:
当然,要是用铜排接到厨房,我也不反对。

就像现在1.5P的空调用4平方线一样的道理,用6平方也行,看主家开心就行,我就问一下,你空调自带的插头线和机内线要不要一起换粗?

网友C:
往往实际和理论不符,细究确实有漏洞,像楼上说的这些,想想也做不到底,有种被架着冒险的感觉。

网友D:
因为电器不是同时工作,即便有多台同时开启,总电流也让空开跳了~一般空开20A,4平线能走?A

楼主:
其实我说的意思是应该要有区别,比如主线用2.5,那么支线是不是用1.5或者1.0,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好配线,就统一了。

网友E:
线粗点没所谓,就是钱多花点

网友F:
只要合适就就行,线粗了就一定安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说的意思是应该要有区别,比如主线用2.5,那么支线是不是用1.5或者1.0,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好配线,就统一了。
其实一般来说,除非是老房子,很少发生因线路比较小而产生问题的;

网友G:
现在也不蘸锡了。还有一点,吊顶后没有检修孔,将来检修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也不蘸锡了。还有一点,吊顶后没有检修孔,将来检修也是问题。

蘸锡,说实话我只在抖音上看到过。

视频这个是厨房,一般都是集成吊顶,维护没多大问题

网友H:
看这个位置也不是插座的位置,肯定是灯线的集中接线,1.5平方的线带你全屋的灯都没问题的!所以这样接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这个位置也不是插座的位置,肯定是灯线的集中接线,1.5平方的线带你全屋的灯都没问题的!所以这样接线是没问题的!

这里是厨房,有烟道口的,火地零都有,肯定有插座线。

我只是觉得主线与支线的线径应该要有区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