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不了程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5-11):
正常运行的设备,读取程序时没有程序的勾选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问下载程序的同志,源代码信息下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下载程序的同志,源代码信息下载了没?
源代码信息没下载进去,那机台运行的程序是下载什么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下载程序的同志,源代码信息下载了没?
源代码信息没下载进去,那机台运行的程序是下载什么进去的?
源代码信息对应于你的帖子标题需求,也就是读取,下载有没有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下载程序的同志,源代码信息下载了没?
源代码信息没下载进去,那机台运行的程序是下载什么进去的?
源代码信息对应于你的帖子标题需求,也就是读取,下载有没有无所谓。
那我要监控程序或修改程序必须要拿到原作者的源程序才行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下载程序的同志,源代码信息下载了没?
源代码信息没下载进去,那机台运行的程序是下载什么进去的?
源代码信息对应于你的帖子标题需求,也就是读取,下载有没有无所谓。
那我要监控程序或修改程序必须要拿到原作者的源程序才行是吧
如果你对自己读程序能力有绝对信心的话,可以用GX Developer读取。

网友B:
没用过这家的PLC,感觉是有点复杂。

网友C:
新建程序的时候把“使用标签”去掉不勾选试一试呢

网友D:
点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