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1):
1.西门子S7-200,编写如下一段程序,复制汉字到VB500中
2.威纶通页面选用”字符元件“,读取地址VB500,编码UTF-8等4个都试了,均无法显示
但是我在西门子PLC软件的状态图表中能够监视到VB500中的确有字符串,求教求教哪里出了问题

3.字节也调整了20个,还是不行。

4.想通过宏来解决,但是怎么也不行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1[20]
char r2[20]

StringGet(r1[0], "S7-200 SMART", VB, 500, 20)

String2Unicode("r1[0]", r2[0])

StringSet(r2[0], "Local HMI", LW, 0, 20)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汇川EASY+威纶通可以显示汉字。

但是不能输入汉字,正在考虑换一个品牌的HMI

网友B:
好像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ASCII码的字符

网友C:
一般用多状态 0  1  2等等显示不同的汉字

网友D:
试试先做好信息库,再根据需要调用

网友E:
用别的牌子的HMI是先建一个文本库,例如有5个不同状态的文本库通过设定的寄存器去切换不同的状态文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这个方式可以实现的。我就想用通信的方式实现,可惜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固定文字,只是显示出来,那就如3楼所讲用  多状态显示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通过通信发文字过去,这个方式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通信发文字过去,这个方式有没有办法呢?

看手册,没找到相关资料,你可以致电400-836-2000问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