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2):
大师们好,感谢论坛的大师们:

                    今日组态西门子1200控制步进电机,在调试的时候无法正反转步进电机,显示上下限位问题,请平台的大哥们给点

                   意见,谢谢!

网友A:
我看视频你I0.2的灯是亮的,有信号的吧,轴工艺配置的高电平,那可不就是在限位,当然动不了

网友B:
你是不是I0.1和I0.2都亮了,两个限位都检测到信号了还怎么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我限位选型错误还是该选低电平?(限位器是三线低电平输出NPN,零位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低电平吗?还是限位选PNP的,我的限位是三线NPN,零位是PNP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得根据你怎么接线来的,接线,传感器,都用一种类型的,PNP就用高电平,可以自己测试下,碰到限位开关,对应的I点才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先测试下你的传感器是否正常,不触发的信号是0还是1,触发后是什么,如果不触发为1,触发后为0,那就轴工艺配置里硬限位选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