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这是个什么东西?[求助]

楼主(2024-05-12):
是控制电柜里面的,请问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感谢大佬!!!

网友A:
是不是忘了传图片

网友B:
如果忘记上传吧,他还自己编辑了一次,这感觉就是故意不上传一样

网友C:
根据问法,回答是控制柜的配件,作用是起辅助控制柜正常工作的。千万别扔砖我也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D:
这是即墨还是墨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上了

网友A:
其实就是个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关于续流二极管,看以下。

网友E:
就一个整流桥加各组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D:
你问的是那一个?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网友C:
黑色由二极管组成的桥堆,白色保险。

楼主:
感谢版主以及各位大佬的帮助!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像这个图纸中,线从no常开点出来后(接线图如我画的红色线),过插座然后再进电磁阀线圈。在这个电磁阀的右面有几个二极管,和电磁阀线圈a1a2并联。那几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指续流二极管呢

那么我接线的时候是应该像我画的蓝色线条一样,把从继电器no点出来的600-607的线再并一条到那个反电压模块的y1-y12的位置?

我师父前天突然

楼主:
感谢版主以及各位大佬的帮助!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像这个图纸中,线从no常开点出来后(接线图如我画的红色线),过插座然后再进电磁阀线圈。在这个电磁阀的右面有几个二极管,和电磁阀线圈a1a2并联。那几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指续流二极管呢

那么我接线的时候是应该像我画的蓝色线条一样,把从继电器no点出来的600-607的线再并一条到那个反电压模块的y1-y12的位置?

或者是说,电柜只负责接到插座,插座后面的暂时不需要管?

我师父前天突然跑路,整个厂电气就剩我一个学徒,同事全出差了,问他们又要挨屌。拜托各位了,江湖救急。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等我回家再传一下

网友A:
在这个电磁阀的右面有几个二极管,和电磁阀线圈a1a2并联。那几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指续流二极管呢

是的

那么我接线的时候是应该像我画的蓝色线条一样,把从继电器no点出来的600-607的线再并一条到那个反电压模块的y1-y12的位置?

对,同时模块的YCOM端也要并一条到电磁阀的另一端的公共端,看图纸应该是02线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