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2):
1个朋友发给我的,说是接在西门子变频器上,是10根线的。这是编码器吗?是否有国产那款编码器替代。

网友A:
不像编码器

网友B:
那边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是不是可以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C:
未解之谜,应该是SEW家的

网友D:
没有型号了吗?

网友E:
编码器没码盘?感觉怎么像是霍尔检测的?

网友F:
应该是速度反馈用的。

网友G:
应该是伺服/无刷的一部分,看有霍尔.

网友H:
编码器也有是10根线的,但是应该安装在电机后面的,单看这个板就看不出来

网友I:
这应该就是码盘~看到3*4组磁检测元件
应该是磁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扫过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听说还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活动的部分没拆下来,我看也像是霍尔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台变频器同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普通电机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看见有磁铁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也装在电机后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看见有磁铁
磁铁应该在转动部件上~如果使用磁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