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报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13):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的时间,说明书上早就找到解释了

网友B:
台达变频器显示PH2报警代码通常表示电源异常。这种报警通常是由于电源线路故障、缺相或断相等引起的

网友C:
手册里面没看到这个代码

网友D:
感觉是个仿的的吧

楼主:
说明书手册上的确没有PH2这个故障代码,这是个单相220V输入的台达变频器,经测似乎在用电位器调速过程中易出现这个问题,当调速结束,电机平稳运行时,一般不会停机报这个故障码,这种情况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硬件有问题请大神赐教

楼主:
仿的就是指假货对吗?

网友E:
不正常就换一个吧,这个小变频很便宜

楼主:
没搞清楚是不是变频器自身的硬件问题,换一个还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F:
应该是设定值不合理导致的

楼主:
我也怀疑是定值参数那个设置的不合理,修改延长了加减速参数,还是报这个故障码,哪位大神遇到过,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