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5主从通讯不联机。求大神

楼主(2024-05-13):
1为主机2图为从机

楼主:
1图是主机2图是从机程序。我写错了吗?

网友A:
最起码D8120通信格式设定要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D8120通信格式设定要一样吧
是通讯格式没写对吗?我明天再试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D8120通信格式设定要一样吧
是通讯格式没写对吗?我明天再试下,谢谢!
这个主机与从机要设置一样的,好比我与你说话,不要你说广东话我说湖南话,这样怎么交流。

网友B:
即使你的程序绝对正确,仅仅依靠FX1N-PLC仍然不够,还必须加装FX1N-485-BD通讯模块,楼主你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的程序绝对正确,仅仅依靠FX1N-PLC仍然不够,还必须加装FX1N-485-BD通讯模块,楼主你有吗?
没有哦,但触摸屏什么么可以联吖?我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的程序绝对正确,仅仅依靠FX1N-PLC仍然不够,还必须加装FX1N-485-BD通讯模块,楼主你有吗?
没有哦,但触摸屏什么么可以联吖?我不是很懂??
没有加装FX1N-485-BD,那你是怎样让两台PLC通讯的,就是说通讯线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的程序绝对正确,仅仅依靠FX1N-PLC仍然不够,还必须加装FX1N-485-BD通讯模块,楼主你有吗?
没有哦,但触摸屏什么么可以联吖?我不是很懂??
通过触摸屏交换一下数据也可以

楼主:
怎么交换吖,我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的程序绝对正确,仅仅依靠FX1N-PLC仍然不够,还必须加装FX1N-485-BD通讯模块,楼主你有吗?
没有哦,但触摸屏什么么可以联吖?我不是很懂??
通过触摸屏交换一下数据也可以
我用的是国产三菱,通讯是3和8与西门子485通讯口一样的??

网友D:
搞个山寨机讨论半天,山寨机功能并不是100%与三菱的FX1N相同的,所以应当去咨询山寨机厂家或其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