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3):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遇见一台汇川CS710的起重变频器,是闭环矢量控制,他的TA、TB是松闸控制,变频器启动后,不松闸,我把TA、TB直接短接后,就能正常松闸,然后把变频器端子上的线紧了紧,把线全部接上,就好了,但是过个十天半个月的又出现这情况?请问一下老师们是什么情况?

网友A:
 。。。。。 别在变频器这端死啃 ,再往外围相关查找 ,比如 :松闸线圈,以及相关连线之类的 。

网友B:
变频器 TA TB这个继电器换一下

网友C:
还是你的这变频的tatb 的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的那个输出端子内部继电器有问题,可以尝试更换变频器控制板,

网友D:
建议楼主变频器输出带继电器,继电器在带抱闸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输出是带一个几个继电器,继电器再带的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一下说明书,变频器这个继电器动作,必须松闸电流(输出电流)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的一定比例才能动作,我在想是不是松闸频率设定低了,在松闸之前,松闸频率低,松闸电流达达不到,达到松闸超时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个继电器有问题,他过十天半个月才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围线路查了一下的,没有问题

网友E:
你这个抱闸的电源是否取的变频器输出电源?如果是的话请改抱闸控制电源,单独接一路电源。不是就找别的原因

网友F:
回复 楼主:
记得这个变频器的松闸条件应该是松闸频率和松闸电流同时到达才会打开,正常情况下有刹车在的话(刹车调好),电流肯定能达到的。这种问题一般是继电器或者说板子的问题,更换板子一般能解决。

网友G:
我遇到过不开闸,换变频器板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