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洗衣机的控制板的这个接线都是接什么?

楼主(2024-05-14):
LG洗衣机的控制板的这个接线都是接什么?怎么找出电源线?一般电源电压是否是12V直流?(参考图片)

网友A:
一般电源进线上并有一个电解电容,稍大一点的 或者找7805之类的电源块,根据引脚功能,判断电源进线

网友B:
猜到一些,电源,水位,门信号,电机控制,排水阀控制,……

楼主:
可这上面没有关于电源的东西,几个电容从16V、35V、50V这几个等级,芯片与三极管一类的没有型号。猜黑负极,棕正极,电源从5V升到24V都没亮的LED灯。现在就是能找出电源就行

网友B:
返回去到主机上找
在数码管上找出公共极~应该与某色线通
在转换开关上找公共极~应该与某色线通
问给你东西的人,这东西还有亮的地方吗~可能就是坏的到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办法也行,只有这板子,是新生产的,厂家不提供图纸资料。连芯片都没有型号,发光二极管的公共端都不是一个。也找不出共地端,、。

网友C:
佩服楼主啊,现在都灌胶的。很难弄啊。我自己家的洗衣机都换过2块板子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D:
如果你觉得板有问题直接淘宝买一个板,板不贵

楼主:
谢谢楼上,网上买不到的。这是24年4月刚出的板子,洗衣机还没上市呢。

网友E:
没上市就研究上了。挺早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搞到板子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上面有我们的产品,需要分析产品的使用质量。但他们只给提供了实物,图纸说明都不给。真是难办

网友G:
没有图纸,只能沿着板子慢慢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