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与变频器RTU通讯求助

楼主(2024-05-14):
三菱5U与多台变频器通讯,这样写可以吗?同时读取写入会不会有冲突,延时大吗,手上没实物

网友A:
多条ADPRW指令同时执行,在内部会顺序执行,但是我这里一般会写轮询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写呢?版主教教我

网友B:
关键问题是5U支持吗?
3u是轮询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怎么写呢?版主教教我
ADPRW指令有指令执行完成位的,利用该位复位当前ADPRW指令的执行条件、置位下一条ADPRW指令的执行条件,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