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4):
最近接了一单改造设备的单子。

硬件结构:PLC 温控模块检测温度,控制点火器启停来恒温。

(现场是2级,2路阀,我的理解是,启动第一个阀以后,温差还很大,就启动第二个阀,达到快速升温的效果)。

点火器接线图:

原理图也有一份,我来大致描述一下

L.N 供电,
EV1接的阀1,
EV2、报警信号是输出反馈给PLC(因为是220V的系统,中间加了继电器中转)。
反馈给PLC的EV2我估计是PLC内部加了逻辑条件开启控制现场的阀2。

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吗?不知道PID控制能不能行?

楼主:
补充:

原机控制逻辑:

1、给点火器供电,EV1由点火器自己控制。
2、点火器EV2反馈给PLC,作为温控开关(PID?)
3、报警反馈(例如点火失败输出给PLC)。
4、点火器异常复位。

网友A:
点火器频繁启停吃的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设备目前就上面配置的,我看温度还是非常准的
一共22路,设定的300左右,我看大部分偏差基本上2度以内

网友B:
燃气用PID控制?

网友C:
应该可以吧,最好用有PID自整定的PLC,剩下的就是看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用PID控制?

不用PID用啥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最好用有PID自整定的PLC,剩下的就是看程序怎么写

用户要求用1500,我看1500有自带的PID,好像有自整定之类的

楼主:
这个坑是这样的:
~~~~~~~~~~~~~~~~~~~~~~~~~~~~~~

朋友接的单,意大利设备,一条加热流水线,22个加热器(燃气),2个DA调速主轴;其它都是辅助功能之类的。
目前设备运行起来没啥大问题,还在当主力正常使用;
客户嫌弃老PLC停产了,加上硬件老化不稳定,加上这台设备是核心设备,所有客户要求改造。

改造就是更换PLC+HMI一套,其它不动。

程序感觉就是温控麻烦一些,其它都不难。

但是难点在于:
1、老PLC拆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干。
2,设备只能停机24小时,所以前期需要在现在对线号,画图,深入了解设备工艺,特别是加热。
3,客户要求用1500系统,博图我就做过两个实际工程,都是用的1200,感觉问题应该不大,但是考虑时间只有24小时,压力又上来了。

这个坑的优点还是有:
1,现场目测电柜还算整齐,维修飞线很少,
2,设备资料我看还有,原理图,使用说明那些,英文的,但是都有,因为还要投标,所有客户没给,只是打开看了一下。

~~~~~~~

这两天忙的飞起,下午找西门子代理商报了价,不用ET200SP,小5W,用ET200SP的话便宜1.5W左右。

晚上抽时间把1200拿出来做个简易温控系统试试PID

网友D:
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改造涂布线,原理和你这个一样,火排也有16个,当初是他人在电加热的基础上改的,这样的系统由于燃烧抢数量多,每个抢的热功率也就十几二十千瓦,但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做出来的产品的稳定性就相对低,使用一段时间后客户找到我要想办法提高产品良品率,最终我是否定原来的方案,直接用一个大燃烧机来加热烘箱,一直使用到现在
实际上图片上的控制器就可以稳定工作的,你需要加热时候就给控制器供电就可以,点火失败就提供一个开关信号给PLC用于故障报警,

剩下的工作就是编写温控器的程序了
用1500加其他模块来完成温控的功能,有钱真好
具体你可以参考模温机的程序,和你的要求一样
24小时完成整个系统的转换,建议你三思,燃烧系统的调试不是简单的电热系统调试,只要有一点卡顿就不是24小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用PID控制?

不用PID用啥控制温度?
“这个坑的优点还是有:
1,现场目测电柜还算整齐,维修飞线很少,
2,设备资料我看还有,原理图,使用说明那些,英文的,但是都有,因为还要投标,所有客户没给,只是打开看了一下。”
凭啥用PID?是你要用,还是客户提出,or原系统使用PID?
因为要投标,所以没给使用说明等~暂且说PID是个坑
控制EV2,它是什么性质的负载?燃气还是风机,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可不可以是比例阀门.....

原来做过几个,都不是PID控制,都是一个比例调节阀~控制风阀开闭角度,简单说是正/反转转到某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用PID控制?

不用PID用啥控制温度?
“这个坑的优点还是有:
1,现场目测电柜还算整齐,维修飞线很少,
2,设备资料我看还有,原理图,使用说明那些,英文的,但是都有,因为还要投标,所有客户没给,只是打开看了一下。”
凭啥用PID?是你要用,还是客户提出,or原系统使用PID?
因为要投标,所以没给使用说明等~暂且说PID是个坑
控制EV2,它是什么性质的负载?燃气还是风机,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可不可以是比例阀门.....

原来做过几个,都不是PID控制,都是一个比例调节阀~控制风阀开闭角度,简单说是正/反转转到某个角度

点火器输出的EV2,就是控制EV1 EV2就是控制2个电磁阀通断天然气。

现场就是这个硬件配置,温度目测还算稳定,温度如果不用PID,大佬说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改造涂布线,原理和你这个一样,火排也有16个,当初是他人在电加热的基础上改的,这样的系统由于燃烧抢数量多,每个抢的热功率也就十几二十千瓦,但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做出来的产品的稳定性就相对低,使用一段时间后客户找到我要想办法提高产品良品率,最终我是否定原来的方案,直接用一个大燃烧机来加热烘箱,一直使用到现在
实际上图片上的控制器就可以稳定工作的,你需要加热时候就给控制器供电就可以,点火失败就提供一个开关信号给PLC用于故障报警,

剩下的工作就是编写温控器的程序了
用1500加其他模块来完成温控的功能,有钱真好
具体你可以参考模温机的程序,和你的要求一样
24小时完成整个系统的转换,建议你三思,燃烧系统的调试不是简单的电热系统调试,只要有一点卡顿就不是24小时了

谢谢大佬回复。
1,目前现场就是我描述的那样配置,PLC采集温度,
点火器有2路控制阀的,1路直接给电就点火燃烧,应该是小火,或者说是引火,点火器的EV2输出反馈给PLC,然后PLC反过来控制EV2,也就是大火的电磁阀。目测温度感觉非常稳,300度左右,20+组的温度只有一组偏高8度,其它都是设定值±1度。
这样设计也很好,点火器工作正常以后再开大火,避免没燃就喷出大量天然气危险系数更高。
~~~~~~~~~~~~~~

2,确实这个温度调整耗费时间,特别是这种大炉子,系统惯性应该非常大,调试非常耗时,这个我着重和朋友说明一下,
我今天也提醒过,万一其它那个点位不对或者怎么样了,随便去查一下线路就非常耗时,一个是不熟,二一个是设备比较老旧,指不定碰到哪里线头松脱就要找半天。

再次感谢大佬,后面可以考虑挂上新PLC系统,找最后一两节烤箱来调试温度,因为后面产品都基本上OK了,温度要求没那么高,但是时间太短这个确实让人头疼。

PS:国企不在乎价格,其实用1200+ET200SP感觉更好一些,但是客户明确说了要用1500,现场还有一套300,说是他们自己做的,线号什么都没有,功能只是简单的计数。

网友E:
这个炉窑后期需要测试炉温均匀性的。升温阶段大火全速,接近目标值小火和大火阶段燃烧,具体看升温速率。

网友F:
双段火燃烧器,我这边做的都是一段小火常燃,同时把火调小,让一段火单独燃烧的时候,永远达不到设定温度。
最好能把一段火调到单独燃烧的时候发出的热量与系统稳定散失的热量相符。
就是两段火一起开,烧到设定温度,关掉二段火,一段火能单独维持温度很长时间,甚至不掉的程度。
二段火单独接PID控制温度,一段火不接。
这样一段火点着之后,之前的预吹扫之类的动作就没有了。二段火只是控制一个电磁阀,增大燃气量。

网友D:
燃气燃烧机要增加功率不是简单的增加燃气量,而是风门也要同步增加开度,达到合适的空燃比才能比较好的燃烧
燃烧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般yao 保持小火持续燃烧的模式的只要是生物质燃料,天然气,柴油,人造柴油等是很少采用小火持续燃烧模式

网友G:
哥们,友情提示一下,燃烧这块可能是有安全等级的。

网友H:
没有爆燃之类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