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4):
百度上搜了下
续流二极管的作用主要包括:

续流作用:当电路中的电感元件在电流断开时,续流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低阻抗的通路,使电流能够顺利地通过,从而避免了反向电动势对电路的影响。
保护作用:当电路中的电压超过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时,二极管会导通,并将电流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从而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不受损坏。此外,它还可以防止电路中的反向电流过大,以保护电路中的元件。
能量回收:在某些应用中,它可以将负载中电机或电感自身储存的能量回收到电路中,减少能量的浪费。

曾在PLC电路的中间继电器上看到过用了IN1007的续流二极管,问对方工程师加二极管的作用,对方说起到灭弧延长触点寿命的作用。详细原理不得而知。有人说晶体管类型PLC加中间继电器的接法,PLC触点寿命长,我就想是不是在晶体管PLC的中间继电器才会加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类型的PLC需要吗?而且大部分的PLC电路都没加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真能延长触点寿命吗?

网友A:
续流二极管肯定有用,包括RC吸收。

但是,实际我没加装过,点位也没见坏,一般都是晶体管的

网友B:
我就想是不是在晶体管PLC的中间继电器才会加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类型的PLC需要吗?

加了更好,可以保护继电器的触头。

而且大部分的PLC电路都没加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真能延长触点寿命吗?

原则上是可以延长寿命,但实际中PLC很少见到有加的,在一些电路板控制上到时常见。

也许是现在PLC很多都会加个放大板,就是PLC出来控制一个小的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去控制电磁阀这些,

就算反向电动势大也就把放大板的继电器触头烧坏,这时换了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C:
如果频繁动作的,还是建议增加这个配件,当然很多时候由于还是经过放大板才接负载的,那就没所谓了,毕竟放大板保护还是比较完善的

网友D:
车床离合器线圈类负载会加二极管,Plc无论继电器和晶体管都没加。我们这边。

网友E:
见过台湾哪边的的固态继电器上就外加有这个东西  20年了 还在用!!! 普通继电器的指示灯不就是二极管吗? 还需要另外再加

网友F:
如图所示

网友G:
进口过来的设备,大部分接触式继电器都装有这个。

网友H:
当直流感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有明显的改善,触点断开时火花明显变小。公司数控机床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线圈(DC24V),动作频繁(一天9000次左右)的继电器寿命在两至三个月,当加上二极管后寿命在一年以上,还是有明显的改善。前期增加直流放大板(继电器控制放大板)就不再需要频繁更换继电器了,后期嫌增加放大板麻烦,改成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并上二极管,改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见过台湾哪边的的固态继电器上就外加有这个东西  20年了 还在用!!! 普通继电器的指示灯不就是二极管吗? 还需要另外再加

指示灯二极管是正向的,如果把正负接反就会起作用,曾经同事换底座时把正负搞反。

正常吸合不亮,断电一瞬间会亮一下

网友I:
有人说晶体管类型PLC加中间继电器的接法,PLC触点寿命长,我就想是不是在晶体管PLC的中间继电器才会加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类型的PLC需要吗?而且大部分的PLC电路都没加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真能延长触点寿命吗?

继电器类型的PLC输出中继一般不加续流二极管,谁知道你PLC继电器输出用的是什么电压,当然你确定了用直流低压也是可以装的?续流二极管是有方向的,很容易烧毁击穿。对于交流电压,可以加装CR回路。
肯定能延长触电寿命。

网友J:
续流二极管并联电感(线圈)的两端保护其它器件的功能不用怀疑,除了出来新的保护元器件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