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4):
刚开始用绝对值的不太清楚  目前再用的是Modbus RTU的绝对值伺服   小厂家的   手册上只能清除多圈值   不能清除单圈值    旋转的电机还好,线性的电机每次都要电机回零在装配,感觉不应该是这样,别的伺服厂家是不是可以清除单圈绝对值位置?

网友A:
有看懂的吗

网友B:
定义一个原点就好了,正反计数肯定没问题的。就是在算距离麻烦一点

网友C:
清多圈是编码器电池断电后多圈数据无法保存而进行的操作,还有一个操作是设置零点,有些驱动会把这功能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