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与x1

楼主(2024-05-15):
各位大神!com与X1如果DC24V输入启动,参数怎么设置呀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难倒一坛子的工程师啊

楼主:
今天坏的丹佛斯机器好像是24v启动的,换别品牌的机器就不行了哦

网友B:
com与X1如果DC24V输入启动,参数怎么设置呀

应该是说com与X1短接,或者是通过触头接在一起,这个叫外部控制启动

至于怎么设置参数,那要看变频器手册了。

网友C:
你这个没法改24V输出吧,有的变频器可以改变输入的极性,源或漏 有个拔码开关比如 或者叫NPN和PNP开关

你可以试下把PLC和COM连接,然后输入的公共点就是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坏的丹佛斯机器好像是24v启动的,换别品牌的机器就不行了哦

要用外部的24V电压也行,看下图

如果你换了新的变频器上去,第一接线要正确,第二参数也需要设置的

网友D:
24V信号与GND之间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COM-X1接在常开点

网友E:
大部分都是继电器常开点控制
加24v电源的不多见

楼主:
丹佛斯的机器是加24V启动的,换艾威德上去就不行,后来没办法加了中间继电器。好像三基的也可以电压启动。

楼主:
#6楼表情表情表情,得空试试去

网友F:
看手册是最快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丹佛斯的机器是加24V启动的,换艾威德上去就不行,后来没办法加了中间继电器。好像三基的也可以电压启动。

其实输入端就是一个光耦,可以理解为一个灯泡,目的是让灯泡亮

使用的电源可以用外部的也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具体看各自手册上面的接线图

楼主:
其实输入端就是一个光耦,可以理解为一个灯泡,目的是让灯泡亮

使用的电源可以用外部的也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具体看各自手册上面的接线图

对,其实就是给变频器一个外部电压,但是要完全不用变频器自带的,公共端也不能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