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设备:沈阳中捷的摇臂钻(型号发不出来,说是连续数字过长,可以在图二看到)

共三台电机,从左往右第一个是主轴电机没有问题,第二个是被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的电机达到摇臂升降的目的,第三个电机是被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达到松开夹紧的目的,其中在松开时电磁阀动作,液压松开。

下面三个延时继电器,均是起到控制液压松紧的作用。

正常流程:

              摇臂升/降按钮按下后,液压松开,电机正/反转,摇臂升/降,松开按钮后液压夹紧。
              液压松按钮按下后,电机正转,电磁阀动作,解除夹紧状态。
              液压紧按钮按下后,电机反转,进入夹紧状态,摇臂不能移动。(另外听钳工说正常在夹紧状态下,不可以进行升降,我对这个也不了解,还请各位帮助我解答一下是否正确?)

故障问题

         一,松紧问题
              按下松开按钮后,电磁阀动作,但是接触器不吸合,从而电机无法正转,所以无法松开。
              按下夹紧按钮后,接触器吸合,但是偶尔会持续吸合(正常应该是点动的,通过延时继电器断开,但实际中延时继电器并没有动作,而接触器持续吸合),导致电机发热。
              检修过程:
                  用万用表通断挡位,检测从按钮到端子排到时间继电器再到接触器,导线均可导通,因此可以排除导线出问题(过程中有几根线的端子脱落,重新压了新端子接了回去)
                  用万用表通断挡位,检测接触器,接触器常闭触点、线圈触点均可导通,随后用螺丝刀按压接触器,检测主触点均可导通
                  热继电器在断电情况下均可导通,按下stop停止按钮后,按下松紧按钮均无反应,重置后依然没有解决故障问题。
                  检测时间继电器所有触点均正常,在我动手想要拿下时间继电器时发现底座卡扣脱落(卡住电柜导轨的卡扣),但是这应该并不影响它正常工作,故最后只能怀疑到延时继电器的时间设置问题,经过我一通瞎吉儿乱拧(不清楚哪个要设置多长时间),机器恢复正常运行,按下松开按钮,电机正转电磁阀动作摇臂松开,反转摇臂锁紧,一切正常。
                  初步怀疑是延时继电器脱落在机器运行过程中产生震动误触了什么东西拨动了延时继电器旋钮,导致电路逻辑出现问题,但是电柜里也没什么东西,所以到底是不是延时继电器的问题我也很迷。
          二,升降松紧问题
               就当我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主管突然找到我告诉我说升降的时候会导致摇臂夹紧,最后导致无法升降,那么现在我想请求各位大神的帮助,有了解这款机床的大哥们能否回答我一下在夹紧情况下是否可以升降?在升降的过程中夹紧又是什么问题?我是一个新手,对机械方面完全不了解,最尴尬的是机加工告诉我这个床子以前就是夹紧状态下可以升降,而主管告诉我夹紧状态下不能升降否则会烧坏电机。明天就要上班,唯一的解决手段就是换个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A:
之前帮朋友修过老铣床,也是各种故障,摸不到头绪,线路被N波人改过,还好线号还算齐全,没办法,后来重新理清线路,画图,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画图时间也就是不到1个小时,总比没有头绪脑记好吧,有图分析故障就是很快了。

网友B:
控制箱好乱,看来经过多次骚扰

网友C:
兄弟,你们单位还挺忙啊

网友D:
只能顺藤摸瓜,从故障处着手,既然是在升降过程出现锁紧,看是否是锁紧装置的电器动作了,如是电器动作再找是哪里让它动作的。如果电器没动作就看机械是否有问题,液压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太乱了,有图纸也没什么用,改的太多了,看着都头疼 只有理线了,照着实物画图吧

网友F:
这是沈阳中捷老款摇钻的图纸,供你参考。另外这机器是可以在夹紧的状态下进行升降操作的。因为升降的夹紧和摇臂的夹紧用的两套机械夹紧装置,摇臂夹紧的时候两个电磁阀通电,升降的时候两个电磁阀是断电的。

网友G:
直接处理 故障干扰部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H:
看见你这个我头疼。只能自己改,理清线路。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牛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总共三个延时继电器,正常位置是断电延时/断电延时/通电延时/,但是不知道被谁改了位置(首先排除我自己)变成了通断断,所以电路没办法正常运行。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