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数据

楼主(2024-05-16):
各位工控大佬,请问一下市面上是否有一种:类似行车遥控器(带接收、发射)。PLC在远端,无线(不通过网线且远端最好不接供电)读取远端的模拟量数据(温度、水压)上传到PLC里,求推荐,谢谢。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距离有多远?

最好不接供电

这个还没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跨车间使用,直线距离应该不会超过30米

网友B:
意思就是要有带电池和无线通讯功能传感器?这应该得要找厂家定制才行的

网友C:
30米放一根网线也不费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跨车间使用,直线距离应该不会超过30米

这样的话,用这种应该就可以了,具体可以找客服咨询

网友D:
看来供电也是一个问题,看你的要求功耗高不高了,这个只能自己去开发了,买成品估计不太现实。

网友E:
车间比较空旷的话 lora的没有问题
有墙隔挡的话 要具体测试效果了

网友F:
lora蓝牙.蓝牙低功耗,路径好的话,中间放2个电池供电的.现在有没有无线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