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板怎么固定好晾衣架?

楼主(2024-05-16):
用自攻丝没多久就松了,石膏板约1cm厚,石膏板上面是空的,坛里大神足智多谋。

网友A:
用飞机螺栓试试

网友B:
没用的飞机膨胀到时候也会掉的,要上强度你只能石膏板开孔然后找后面的顶,直接上螺栓固定。其它方法除非你找到龙骨,而且要保证龙骨不是用炮钉固定的。

网友C:
探一下石膏板到水泥天花板有多少,用加长膨胀螺丝

网友D:
衣架肯定不行.

网友E:
石膏板根本不能承重
你要想办法找到龙骨的地方才有用,轻钢龙骨用金属检测是可以找到的,没有的话自己可以用一个高灵敏的接近开关也基本可以找到,至于你的龙骨是木龙骨的话就看运气了,木龙骨的承重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网友F:
肯定会掉。你只能固定木愣上面。也就是龙骨。

网友G:
飞机螺栓可以一试

网友H:
不打到水泥层都是白搭,不管是铁龙骨或木龙骨都不能安装晾衣架,至于为啥自己想象。石膏板上开孔,用加长钻头钻到水泥层,用丝杆引下来,支架安装到丝杆上。详细教程是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阳台晾衣架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石膏板根本不能承重
你要想办法找到龙骨的地方才有用,轻钢龙骨用金属检测是可以找到的,没有的话自己可以用一个高灵敏的接近开关也基本可以找到,至于你的龙骨是木龙骨的话就看运气了,木龙骨的承重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可以找个高强度磁铁,在不济可以用个缝衣针探位置。

网友I:
加个大底座不知行不行

网友J:
装修前先预埋好的才行,现在建议取个洞固定在楼板上次,再搞盖子盖上…

网友K:
找龙骨 ,找吊丝,最好固定到龙骨或者吊丝上

网友L:
就不能想办法搞个立式衣架吗,这个石膏板拉下来了,顶子都没了

网友M:
整个放地上那种,折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