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吗

楼主(2024-05-16):
近日,手机上看到一则“电生明火”的灶具在营销,本人现实没有接触过这种燃具,营销中说了两个数据:一个功率3500W用2.5平方米线径可用.(认同)一个火焰1200度(怎样测本人不会),其他没说价格、材质、质量、使用寿命次数和其他燃具比较的适应性、安全性、实用性、经济性、都弄统说一下。群上各位有没有实际接触使用此燃具,望谈谈感受。我作为一名电工,有心没心关注一下用电产品。

网友A:
是真的,但你会买吗?3500W,不说产品多少钱,就电费,普通电陶炉?W,电磁炉?W,……退一步,电炉?W
所以作为厨房炉具,可能只有饭店类场所会使用

网友B:
电火焰炉具,3500这个功率可以说是不大的

网友C:
这,一般家庭得换线。二般家庭不会买。

网友D:
原理与测评都安排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费电了,还不如电加热呢?

网友F:
图片的火焰是真的吗。

网友G:
好像是行,又感觉有点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片的火焰是真的吗。

是真的,只是感觉不便宜,2498呀

网友H:
原理是不是等离子焊机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截图的时候,火焰有往上飘荡,真假未知数,所以才上群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片的火焰是真的吗。

是真的,只是感觉不便宜,2498呀
比我第一天微波炉,电陶炉贵的还不离谱

网友I:
我修过等离子切割机,但是它要在某种气体(忘了是哪一种保护气体)辅助之下才产生火焰。

但是,从视频中看那火焰,感觉到好象是高压放电产生的弧焰,没有压缩气体那种直冲天现象,有点像有风吹过漂移现象。

网友J:
据说用这玩意会产生臭氧,对人体有害。

网友K:
玩过高压没有?
用振荡电路升压,从高压变压器出来的两根线,互相靠近就会拉弧,这个电弧具有高能量,能引燃纸张
我见过网友做的大功率的,能熔化铜丝
再弄大一点,就能像图中那样烧水了

但这玩意能产生臭氧,有毒,臭氧主要是对呼吸道产生影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等离子切割机用普通压缩空气即可,是利用高压气体吹走高温熔融的金属液,他这个不需要高压气体,只产生电弧即可。

网友M:
   首先,3000W的功率用2.5的电源线已经超出安全范围了,临时十几分钟可以用。再者原理等同于高压放电,或者电焊机等离子切割机。1200度的火焰不知道是更安全了呢还是更危险了。我的铁锅也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就算锅顶住了,我锅里的肉不知道是外焦里嫩还是外焦里焦,又或者是外焦里生。总之,谁用谁知道。

网友I:
其实,电弧焊所产生的弧光也是一种火焰,它不需要高压,只要引弧后稳定在一定的间隙也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关键在于如何引弧。

网友A:
在央视三个台有播放~可能是广告
2500W~还可以,可能是最大功率,一般插座不行

虽说是等离子技术,应该与你们说的离子技术不一样
就像离子吹风机,离子扇,可以说里边有个风扇
但美国出的一种离子除尘器就没有风扇,除尘效果也不错

网友A:
这可能也有个风扇

网友N:
你见过淘套上卖的一款充电点烟器吗?用嘴一吹就出明火。跟过去用的火捻子一样

网友O:
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看,从安全角度来看,我都觉得不靠谱!在央视打过广告,就好像受到国家认证一样

网友P:
要知道明火燃烧的条件,一是要有可燃的物质,二是要有氧气,三十温度要达到;特么的燃烧是一个氧化反应,有什么物质是能被氧化燃烧这么久的东西,目前还没有吧?,这宣传,颇有拼多多的宣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