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7):
航空插座本身要求耐高温,最少85℃,耐大电流,最少180A,这2条还不是主要的,客户需要有信号判断得出插头有没插紧,以免松脱情况下打火。不懂什么方法能判断得了这个松紧并能有信号输出?

网友A:
找航空插头的厂家专门给他设计一种

网友B:
这个要求让我想起来抽屉柜好像也没有判断是否松动的信号。

网友C:
参考电动汽车的充电插头。里面包含充电线,通讯线,锁紧线。

网友D:
这个插座就算做出来也是体积不小哦,参考一下抽屉配电柜,但你的这个电流要求还是有点大哦,对配件的要求相当高哦

网友E:
interlock 新能源汽车都有的

网友F:
这种插头在焊机上见过,大电流耐高温,插头一侧有两根插针,另一侧内置一根短接片,当插接好后两根插针被短接片短接形成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开关信号也不能检查插紧没,只能检测插上没 再加个温度反馈吧

网友H:
定制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价格高点吧!这些要求都不怎么过分!

楼主:
定制估计都没有吧

网友I:
告诉客户,功能可以达到,开价是否能接受。我碰到一些大牛客户,说什么要配置怎样怎样,其实实现功能就简简单单(也不是特殊场合),报价单一开来一句这么贵,还是经济型的吧。当然也碰到真大牛,配置功能完全达到没半点商量余地,钱一分不差,譬如军工、垄断行业等。

网友J:
最高85℃还有的找找,最少85℃电缆感觉都受不了

网友K:
现在科技不是做不到,如果都能满足要求不是不行,只是价格客户对方是否接受?

网友L:
既然是航空插头,松脱的问题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航空插头,松脱的问题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有和客户提到一般航空插头都有锁紧装置,人家来一句,万一操作人员不会操作没锁紧怎么办。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航空插头,松脱的问题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有和客户提到一般航空插头都有锁紧装置,人家来一句,万一操作人员不会操作没锁紧怎么办。
没锁紧加声光报警功能,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航空插头,松脱的问题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有和客户提到一般航空插头都有锁紧装置,人家来一句,万一操作人员不会操作没锁紧怎么办。

没锁紧,插头当然就无效。
从客观角度来讲,正规企业会要求操作员严格按照SOP规范来操作,如果操作员未按照规范操作,那是企业培训不到位。
/不好意思,误点“踩”了一下/

网友M:
这个好说,如果你是自主设计的,加一个限位就好了,当然,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