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8):
近期接触三菱老伺服MR-J2S,点动时反转一直正常,正转有时不走,15,16,17,20脚也都短接了,伺服SON也短接了,用示波表测量脉冲输入也有,伺服也不报警,CN1A  CN1B端子线也更换了,有时几天没问题,有时一天出好几次问题。请问坛内高手与CN1A 8脚 CR清除,CN1B 14脚RES没有用有关系吗?

网友A:
反正就是电机,电机线,伺服器,挨个换吧,这个时不时出问题是最麻烦的

网友B:
这款伺服是脉冲控制吗?
检查一下指令脉冲输入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