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8):
传送带上有5个工位,1~4好工位检查产品好坏,5号工位为剔除工位,检测工位到剔除工位间有多个产品,传送带速度非匀速,这种程序怎么编?

网友A:
匀速不匀速的不要紧,关键是你4进1出另外的产品出去都不能打架啊

网友B:
给出工位布局示意图~不同的布局控制思路不同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413

速度不定的,必须得加编码器。

网友D:
移位指令可以解决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位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产品间距不一致怎么个移位思路,前边检测工位给出不合格信号之后,怎么处理跟踪各工位信号在后端能保证准确无误的将其剔除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产品间距不一致怎么个移位思路,前边检测工位给出不合格信号之后,怎么处理跟踪各工位信号在后端能保证准确无误的将其剔除掉
剔除位安装检测做移位触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位示意图
根据这个示意图,认为4个检测是在线检测
先安装一个码盘,可以自制,比如用一个接近开关,在皮带转轮上装一个盘子,上面均匀分布10个平头螺钉~10脉冲/周
从原点到个检测点,剔除点对应距离~脉冲数
在PLC中预留这个数据区,比如D0-D1200
前边说了,检测是过路检~相应很快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就要能检测个每个产品  不管NG OK 都 要被检测到。。。OK的到了T除位 不动作。NG的到了就T掉就可以了!!比如 111010011011只要是1的到了T除位T掉就可以了。0的放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做法是码盘每检的一次螺钉结果值就左移一位,如果同一个产品多个检测位结果都是NG情况下,会造成多次剔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若是产品间挨得特别近紧按着的情况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做法是码盘每检的一次螺钉结果值就左移一位,如果同一个产品多个检测位结果都是NG情况下,会造成多次剔除吗
用码盘的目的是“定位”,码盘分辨率搞成<<产品间隔最好,不要>产品间隔,细品
如果你只是要剔除ng产品
不会造成多次提出~只有有一个检测出那个,那个数据就是FFFF,产品移到剔除位置,发现是FFFF就踢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是产品间挨得特别近紧按着的情况下呢
挨的再近,也要允许剔除器二次剔除
这种移位方式需要在剔除位再加个检测~与入口那个做呼应,使用先入先出原理
程序编好了不惧产品间距
但程序很头痛,比如2#检测出ng,要将队列中那个位置1?别忘了还有2个信号关着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