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上传失败,通讯超时

楼主(2024-05-18):
有台台达PLC DVP-24EC_00R2,无运行指示(RUN不亮),不知是什么原因,过一段时间在不断电的前提下又能正常运行,用pc不能通讯(软件是WPLSOFT_2.41)报超时,但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通讯线肯定没问题,已经与另一台PLC完成通讯,我不知道这台PLC是否加密,这种现象与加密有关吗?可WPLSOFT软件也没提示要密码?望不吝赐教。

楼主:
上网查询后得知,有两种可能:
1、PLC出厂年代已久,需老版本软件,可2.41版软件也不算新啊?
2、可能是PLC的通讯站号不对,缺省状态站号应该是“1”,但没在意当时的站号是多少,只能下次维修时注意一下。

网友A:
台达很强的。

楼主:
楼上的也太过敏了,我说了什么违规的话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没有,
我很少用,你这个估计是故障了,有原始程序直接换个新PLC比较靠谱

网友B:
这个故障你要么直接换,但需要设备厂家给你灌装好程序
也可以尝试自己把程序重新灌进去覆盖原来的,没有其他好办法的
我一般是让原来的设备厂家把灌好程序的PLC发过来,安装上去就使用

网友C:
时间稍微长了点,硬件不稳定了 时好时坏的。

网友D:
我觉得是PLC坏了

网友E:
在RUN灯亮时通讯下试试,不是电脑让其停止运行的话,RUN不亮很可能是死机状态了;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这应该是能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这应该是能通讯了
我在家用另一只台达PLC(并非故障PLC)做过测试,当通讯站号设为“0”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PLC的运行及停止,但不能上传、下载及监控,以上操作将显示通讯超时,而缺省状态应该是设为“1”,估计故障原因可能就是设置错误。明天再到现场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这应该是能通讯了
我在家用另一只台达PLC(并非故障PLC)做过测试,当通讯站号设为“0”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PLC的运行及停止,但不能上传、下载及监控,以上操作将显示通讯超时,而缺省状态应该是设为“1”,估计故障原因可能就是设置错误。明天再到现场看一下。
这也能行?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这应该是能通讯了
我在家用另一只台达PLC(并非故障PLC)做过测试,当通讯站号设为“0”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PLC的运行及停止,但不能上传、下载及监控,以上操作将显示通讯超时,而缺省状态应该是设为“1”,估计故障原因可能就是设置错误。明天再到现场看一下。
这也能行?奇葩

楼上的您误解了,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是通讯站号设置错误,导致程序不能上传,而PLC在运行中突然停止(RUN停止)与此无关,仍然属于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