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请教

楼主(2024-05-18):
六脚印字好像AL8,如图有2个,一边连接六路驱动芯片,一边直接到cpu六个脚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

楼主:
前面不知道咋回事!就这型号

网友A:
可能为同相\反相\或门\与门的数字芯片,供电5V或3.3V,一进一出或两进一出。上电根据输入、输出端的逻辑关系,可以判断出来吧。
提供参考,也可能在芯片丝印反查网,淘宝等,试查型号。
原型号可能为XC6211。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www.smdmark.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工,谢谢各位,根据电路判断就是3个二极管!但是淘宝,丝印查询网都没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无源器件,二极管负接cpu端,应该是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