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飞利报警f0810

楼主(2024-05-18):
现有一台邦飞利zba400变频器启动报f0810故障,求说明书或是对应报警。

网友A:
因为英文说明书,请使用手机有道翻译APP拍照翻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而且还不是一个型号的,就一个安装说明

网友A:
回复 楼主:
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能找到也不会来这问了,官网没有,电话也没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