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能耗检测

楼主(2024-05-18):
现有一台直流整流器,要检测能耗,目前要求是整流出来安装直流电表,我意思是在交流进线安装电表,只是功率因数会差点可能百分之60,领导一定要在直流端安装,直流电流150A,电压300V,有没有适合直流电表推荐及安装注意事项

网友A:
输出线上安装一个表桥,两端接个表就可以了

网友B:
淘宝有直流电能表,电流可以配分流器或者直流电流互感器

网友C:
主要是看你对精度的要求高不高了。直流的电压电流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