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配电 箱改造---自己设计---自己采购---自己安装---自己调试

楼主(2024-05-19):
买房的时候 电工给配置的电箱
个人初步调整一下
由于需要安装音响设备 再次调整
关联到音响设备的音质 再次调整
根据音响设备的音质 再次调整
进行了空开调整与跳线采用进口电源线 长跳线 (提升音质)
进行了音响设备防雷 调整

楼主:
原来的配电箱里面的安装板是铁皮的 更换铝合金的 自己画了一个图纸 给加工店 加工出来厚10毫米厚铝合金板

楼主:
第一次使用 焊枪 第一次使用焊锡 对地线的接线端子进行焊接

楼主:
插线板也重新布局改造一下,每个插线板只安装一个插芯 其他插芯用于堵孔 保证音质 避免串联插芯 影响音质
插线板改造前 插芯串联
插线板改造后 插芯独立一个 (其他插芯用于堵孔) 制作一个摆放插线板的机架

楼主:
调整前的插座
调整后的插座

楼主:
调整前的墙插
调整后的墙插

楼主:
进行了 临时墙壁布线 调整
调整前的国标电源线
调整前的进口电源线

楼主:
改造前 音响设备分控配电
改造后 音响设备分控配电

网友A:
有没1万的音响,达到10W级的效果?

网友B:
房间也要重新设置布局否则这改造岂不白忙活

网友C:
楼主实在是太用心了,不过我看电源进线好像只有四平方,这明显不够一个重低音鼓的能量需求,更何况还有两个低频音箱,所以音响的用电需求其实是很高的。建议从楼下电表分接箱里拉一组十平方的BV电线到入户电箱,再由一个专用空开直接十平方BVR电线供给音响机柜。再用一个谐波抑制器过滤掉杂波。
   都说音响的用电要求是火电音色偏暖,水电音色偏冷,但是以葛洲坝和三峡的电力最为稳定柔和。风电呢人声会跑调,用太阳能发的电听感忽冷忽热,核电最是稳定,但是感觉金属风很重,偏硬。

   瞎说一通,希望列位电工同行斧正。

网友D:
有钱、有时间、有兴趣

网友E:
隔着屏幕感觉到一股炙热,这发烧友666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全部都是10平方的电源线 线芯都是3.3~3.5之间的(日本古河电源线)

只有1路 解码器是4平方 电源线(德国蓝水440 4平方的电源线)

5路线 其中4路使用了日本古河10平方电源线   1路德国蓝水4平方电源线(DAC 解码器)

楼主:
古河这类电源线与蓝水电源线 (个人仅用来替换墙壁里面的电线使用)

设备上的电源线 依然采用进口品牌电源线  美国的巫毒 与美国的超时空

个人 听感方面 感觉 巫毒 与超时空 电源线比  蓝水与古河这类电源线 效果好一些,

因此把蓝水电源线与古河电源线  仅作为墙壁里面的电线使用,设备上不采用。

楼主:
设备采用 全铝合金机柜

欧标40X40铝合金型材,制作框架

铝合金板 15厚度制作隔板

整个机柜与设备共重约500斤

楼主:
使用了德国原装 西门子空开与漏电保护器

德国原装的空开漏电保护器 上面都是紫铜镀银的,重量很重,质量就是好

楼主:
地排全部使用 镀真金的发烧地排 同时把安装的不锈钢螺丝也更换紫铜的螺丝

楼主:
所有跳线 全部使用日本古河原装10平方的电源线 剥皮后 作为跳线使用 提升音质

楼主:
总配电箱 使用画作为装饰

楼主:
入户线 经过反复考虑 决定使用12平方的电缆 从变压箱里面接。

网友F:
小伙子加油干,没落的音响事业就靠你去创造辉煌了

楼主:
墙壁里面的底盒 全部使用厚铝合金的

楼主:
部分插头与插线板的购买的价格

网友G:
有钱有闲,羡慕

网友H:
羡慕,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发烧友

网友I:
有钱,有时间,有兴趣,楼主已经达到令人羡慕的级别。

网友J:
说真心话,做的真的不怎么滴

网友K:
你位的房子 是外包装修 还是自已找熟人来搞!!!

网友L:
回复 楼主:
液压_焊接_封热缩管_更加漂亮。

网友M:
从25楼看这房间还不具备听高保真音响的条件,看来还应改造。

网友N:
发烧级的我不懂…

网友L:
该从这个箱里引接电源,看来又见老虎出洞

网友O:
生活源自精雕细琢。给楼主点赞!

网友P:
不自已打造发电系统,再怎么折腾也白搭,差评

网友Q:
专业,专心!
据说铜铝直接连接会有个电化学效应,尽量避免铜铝材料直接接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