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业内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20240520)

楼主(2024-05-19):
松下PLC拓展输出频闪,导致继电器连续中断 Y101线号

网友A:
、能不能在线监测看看,如果是新编的程序,大概率是程序编制的问题。

网友B:
以下几种可能:1、TR8故障 2 程序原因 3干扰导致;

网友C:
一看程序监控就清楚了

网友D:
优先看看程序,有条件单独编写一段程序控制这个Y点

网友E:
把原来的负载拆了,直接装一个灯泡检测,然后监控那个点,很容易排查

网友F:
感觉是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