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9):
用自制的串口电缆与224 CN  02.01的能通讯上,
与224 02.00的PLC却通讯不上,没找到原因,请过来人聊聊,谢谢!

网友A:
看里面的波特率设定
普通电缆9.6  19.2k可以连接
原来是187。5k的普通电缆连接不上

网友B:
新的PLC一般可以,旧的波特率设定高的就不能通信。

楼主:
非常感谢!我把连接不上的PLC程序清空再用普通电缆测试看看

网友C:
我前几天刚折腾过,用串口通讯上清除程序后就可以了,你这个通讯不上程序也清不了呀!

楼主:
我用市售的USB编程电缆可以通讯上

楼主:
见鬼了,清空程序后还是无法连接上,用市售的USB  MPI编程电缆可以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