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退磁

楼主(2024-05-19):
(无正文)

楼主:
Pn接电磁吸盘。正常m1吸磁,m2退磁。如果直接断m1,不使用m2接触器可以吗?会有哪些损坏?
退磁慢?还是其他?

网友A:
先把图旋转一下
如果直接断m1,不使用m2接触器可以吗?会有哪些损坏?
退磁慢?还是其他?
应该是退磁慢

网友B:
不会损坏什么,不退磁就是吸盘的磁性慢慢减小,会伴随剩磁,易吸附一些铁渣和导磁物体。如果是机床磁盘会导致产品有剩磁,易吸附一些小导磁的物体而导致的不干净。

楼主:
非常感谢2楼和3楼朋友。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图旋转一下
如果直接断m1,不使用m2接触器可以吗?会有哪些损坏?
退磁慢?还是其他?
应该是退磁慢
谢谢把图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