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0):
西门子300/400系列MPI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说支持部分触摸屏调试,有试过的吗?具体支持哪些触摸屏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屏支持MPI的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支持mpi,在编程软件中能识别到的都可以。

网友C:
把操作屏接到PLC上,用MPI电缆也接到PLC上,应该可以访问到操作屏的!直接接好像不怎么对劲!

网友D:
威纶通、昆仑通态、西门子都没得问题

网友E(2024-06-20):
以前好多国产是需要用300的编程电缆的

后来很多可以直接MPI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