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0):
用的欧姆龙671槽型光电,在无遮挡无接触正常运行中频繁丢正负极限信号,光电换过,线也换过都没用,电压也正常,一天大概丢10次,丢信号以后必须要断一下光电电源才可恢复,哪位大神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A:
是整体换的吗,从PLC到光电?或者换个点位看看?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把电源换一个看看,电源不稳定就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