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1):
改造一台客户第三方设备,目标提升CPK。

期间发现编码器的配线跟手册描述不太一样,目前也暂未发现脉冲输出异常。

这是客户提供的图纸

官方手册中的配线

两者对比,明显不一样啊。。。

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改为正确的布线?

网友A:
不要按你认为正确改线,你认为正确的不正确
图1是有错误,但不是你画的红框处
图1是图3与编码器的接线,但这个编码器是5V供电,没走端子。
图2是图3插座定义,与编码器,CT21只存在间接关系,不能直接对号入座

网友B:
哈哈,就跟改程序BUG一样,不改程序运行的好好地,改了就程序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按你认为正确改线,你认为正确的不正确
图1是有错误,但不是你画的红框处
图1是图3与编码器的接线,但这个编码器是5V供电,没走端子。
图2是图3插座定义,与编码器,CT21只存在间接关系,不能直接对号入座

图1 是图3的端子台跟编码器的配线,您说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按你认为正确改线,你认为正确的不正确
图1是有错误,但不是你画的红框处
图1是图3与编码器的接线,但这个编码器是5V供电,没走端子。
图2是图3插座定义,与编码器,CT21只存在间接关系,不能直接对号入座

图1 是图3的端子台跟编码器的配线,您说有错误,请指教!
1.使用的编码器是5V 供电,没有进端子排XW2B
编码器2按此图供电,有多少都报废~电源供电反了

2.CT21也要吃饭的,0V没有接入
这图左侧上部不完整,0V接A1,24V接B1~实际应该接入了

3.CT21模块如果按图接线通电,可能只能换同类编码器~24v接入不该接的位置

4.严格的说编码器1,A-B相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按你认为正确改线,你认为正确的不正确
图1是有错误,但不是你画的红框处
图1是图3与编码器的接线,但这个编码器是5V供电,没走端子。
图2是图3插座定义,与编码器,CT21只存在间接关系,不能直接对号入座

图1 是图3的端子台跟编码器的配线,您说有错误,请指教!
1.使用的编码器是5V 供电,没有进端子排XW2B
编码器2按此图供电,有多少都报废~电源供电反了

2.CT21也要吃饭的,0V没有接入
这图左侧上部不完整,0V接A1,24V接B1~实际应该接入了

3.CT21模块如果按图接线通电,可能只能换同类编码器~24v接入不该接的位置

4.严格的说编码器1,A-B相接反了

您的回答,让我产生更大的疑惑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讲

网友C:
A9/B9是CH1的电源,5V/24V,
A18/B18是CH2的电源 12V/24V

其实也就是内部串联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C:
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CT021 5V/24V肯定不会接一起的,这个肯定是错的。

编码器是差分输出,既然现场能用,就不用去管了。

24V那一路有个大阻值电阻还好,5V那一路直接24V,我都怕烧编码器

网友C:
补充一楼,如果是线性驱动,

CT021 需要接供电 A1 B1,如果不用DI DO,这个可能都不需要。

(手册描述:电源 (供馈输出) +PS:12 ~ 24 V -PS: 0 V 1;
为了给数字输出供电,须将外部电源加于电源引脚。视你的应用需要你可以施加12 ~ 24 VDC 间的外部电压。如你的应用中不使用数字输出,就不必提供外部电源。)

剩下的直接 A+ A- B+ B- Z+ Z-对应接上就OK。

我有硬件,但是没必要左实验了,手册不会骗人

~~~~~~~~~~

理解为:线性差分直接可以点亮内部光耦的二极管了,不用NPN PNP之类的形成回路来点亮光耦。
即使CT021的24V 12V 5V 接了24V,唯一担心的是烧毁编码器,现场能用,那就没问题,手贱可以把ABZ的24V 12v 5V的接线拆了,但是我个人感觉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9/B9是CH1的电源,5V/24V,
A18/B18是CH2的电源 12V/24V

其实也就是内部串联的电阻不一样

A9/B9;A18/B18给的是脉冲,说电源不恰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9/B9是CH1的电源,5V/24V,
A18/B18是CH2的电源 12V/24V

其实也就是内部串联的电阻不一样

A9/B9;A18/B18给的是脉冲,说电源不恰当

额,确实,手册标注的5V 12V 24V 只是内部限流电阻不一样,根据编码器输出规格而定。

始终只有一个目的:例如编码器A脉冲ON的时候,CT021内部吧光耦正常点亮,还不会过流即可。

网友D:
1/模块接口的定义

楼主第一张图片上端子台的序号标注是按照这个定义来的,不是直接按照端子台的编号标注的。

2、端子台编号与模块接口编号的对应关系如下图(就是楼主的第二张图片)。

网友C:
再补充一楼,前段时间调试一个步进,始终不动(因为是二手的,怀疑端口坏了),就把步进的脉冲输入24V-5V切换测试,后来拆机就发现5V的电阻都烧毁了,因为是其它原因引起步进不动,但是也不影响设备动作,因为24V那一路是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也是出图人的奇葩处
接线接不到CN1,而且明白标注了XW2B-40G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楼,如果是线性驱动,

CT021 需要接供电 A1 B1,如果不用DI DO,这个可能都不需要。

(手册描述:电源 (供馈输出) +PS:12 ~ 24 V -PS: 0 V 1;
为了给数字输出供电,须将外部电源加于电源引脚。视你的应用需要你可以施加12 ~ 24 VDC 间的外部电压。如你的应用中不使用数字输出,就不必提供外部电源。)

剩下的直接 A+ A- B+ B- Z+ Z-对应接上就OK。

我有硬件,但是没必要左实验了,手册不会骗人

~~~~~~~~~~

理解为:线性差分直接可以点亮内部光耦的二极管了,不用NPN PNP之类的形成回路来点亮光耦。
即使CT021的24V 12V 5V 接了24V,唯一担心的是烧毁编码器,现场能用,那就没问题,手贱可以把ABZ的24V 12v 5V的接线拆了,但是我个人感觉没必要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从现场的这张图来看,确实接了24V,而且还是4路。
后面我将其接的电源全部拆掉后,好像也不影响编码器的计数,而且模块也没有报警,原因应该如您所述。
因编码器数据正常,所以还是给客户恢复原来的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模块接口的定义

楼主第一张图片上端子台的序号标注是按照这个定义来的,不是直接按照端子台的编号标注的。

2、端子台编号与模块接口编号的对应关系如下图(就是楼主的第二张图片)。

确实是这样的,实际配线应该按照端子台的编号进行。
不过,不知道您的手册哪本,我在欧姆龙官网手册真没找到这个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