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编译出现能流反向

楼主(2024-05-21):
编写如下图的程序,使用西门子200smart,出现能流反向的错误。
ru
我是想按钮按一下,计数器增加到1,根据计数去执行相应的指令。等按第二下就去执行另外的指令。
如果这种方式不行,那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是缺少条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哥,的确解决了问题。因为我另外一个计数器也没有复位,但编译没有问题,所以我习惯性的不接复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已经加了条件顺利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的确解决了问题。因为我另外一个计数器也没有复位,但编译没有问题,所以我习惯性的不接复位了。
有这情况?BUG

网友C:
可以分开写到两个网络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