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1):
驱动器上的就不说了,工作环境肯定不好,高温高频,坏的快点也正常!最近办公室电脑显示器部分颜色不正常,动一下dvi接口又能正常一会,以为线问题,换了也不行,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拆开看看,一看液晶驱动板电容就不顺眼,虽然没鼓包,万用表也懒得打开,提起烙铁就换了,装回去果然正常了。。。天天换电容,换得都tm要吐了!

网友A:
遥遥领先。。。

网友B:
经验丰富啊,不用量一换就好

网友C:
这都能黑?外国的电容比国产的电容耐用,价格却绝口不提

网友D:
不是国产没有电容,而是显示器厂家精确计算出使用寿命就是这么长,到时间换新了。

网友E:
就信4楼说的,技术太他*的精确,到时间点就完乎。找不到半点不是,还提我那某新冰箱,出保就不制冷,也不是完全坏了,时好时坏,不敢放鱼肉,最后只好放粮食。

网友F:
话说大家一般买的什么牌子的电容,莫宝上买的进口的,总感觉不牢靠,怕买到假的,,,最近买了点江海的,直接厂家发货。。。看个头和进口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话说大家一般买的什么牌子的电容,莫宝上买的进口的,总感觉不牢靠,怕买到假的,,,最近买了点江海的,直接厂家发货。。。看个头和进口的差不多。。
主要靠祈祷,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G:
自己做的板子,清一色的用红宝石,价格贵不了几个钱,省心。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就江海还行!话说量少他们也发?某宝上面现在基本买不到真货!钱到位还是翻新货真的没底线了!

网友H(2024-10-01):
国产品牌电解电容质量可以,国产变频器都不用外国牌了。AISHI就不错,还有什么Chengx,JWCO ,CA 。就是没什么知名度。可以说是变频器内国产化很好的一种零件了。风扇IGBT前些年还有用进口的。

网友B:
前几天买了几个江海的,应该不会是翻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有八九啊!想来江海也看不上电商那点出货量!有次买主回路江海电容,完事了,卖家来了一句把旧的发他,给折扣。。。

网友I:
用国产电解电容每个电容也就省几分钱,和用长寿命的进口电容比,整机寿命却会缩短1/3以上。

网友I:
汇川,英杰等国内一线二线品牌,电解电容选型上就做得很不厚道。

网友I:
这也说明国内材料和成本控制方面还需努力

楼主:
来了台MD810的整流单元,客户说可能炸了,我只能叹气,把灰尘一吹,没看到痕迹,可控硅量了一下是好的,给板子通电,没显示,开关电源没工作!这个板子用的25600加2844辅助供电,先看2844供电,只有15V,心里一下激动了:终于轮到我了?!有点不敢相信!单独给2844供电,5V基准出现了,那就先换个供电的电容,找了个电解电容放上去,起振了,各处电压正常!从我的角度我很喜欢,从客户角度,卖那么贵就舍不得个好电容?

网友A:
变频器开关电源启动电容容量减少或消失的故障率极高。
产生机理到底是什么?高温度?耐压?大电流、电压冲击?

纺织厂众多成套进口高价值设备,配套大量多规格变频器、伺服器,节假日期间,柜子不敢断电。一旦断电几天,销假上班后,一送电,成片变频器、伺服器黑屏,或炸机,几乎成为普遍现象。
为防止开工后出现炸机、黑屏,车间喷淋加湿空调室、车间生产设备电柜保持常年不断电几乎成为常规、默认行规。
除了防止开工后空调加湿易引发结露造成强电高压部分电路板打火炸机外,启动电容的特殊性、易损性,也是引发黑屏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不断电,启动电容还能勉强继续起作用呢?恐怕是保持机柜一定的温度,能使本已容量减少的电解电容容量不至于突然低于限值。都知道,电解电容的容量,与温度正相关。

说实话,大生产企业所有设备电柜节假日不敢断电,长年累月,也要消耗不少的电费呢!

启动电容,一般是47u35 V,或50V。
感觉原配电容耐压和容量不够。
我都用100u 50V更换。这个容量,除了使开关电源启动过程略有延时外,尚看不出有何不利,但肯定延缓了容量消失的时间。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容100uf的居多吧?启动电容不是越大越好,过大也会无法启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开关电源启动电容容量减少或消失的故障率极高。
产生机理到底是什么?高温度?耐压?大电流、电压冲击?

纺织厂众多成套进口高价值设备,配套大量多规格变频器、伺服器,节假日期间,柜子不敢断电。一旦断电几天,销假上班后,一送电,成片变频器、伺服器黑屏,或炸机,几乎成为普遍现象。
为防止开工后出现炸机、黑屏,车间喷淋加湿空调室、车间生产设备电柜保持常年不断电几乎成为常规、默认行规。
除了防止开工后空调加湿易引发结露造成强电高压部分电路板打火炸机外,启动电容的特殊性、易损性,也是引发黑屏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不断电,启动电容还能勉强继续起作用呢?恐怕是保持机柜一定的温度,能使本已容量减少的电解电容容量不至于突然低于限值。都知道,电解电容的容量,与温度正相关。

说实话,大生产企业所有设备电柜节假日不敢断电,长年累月,也要消耗不少的电费呢!

启动电容,一般是47u35 V,或50V。
感觉原配电容耐压和容量不够。
我都用100u 50V更换。这个容量,除了使开关电源启动过程略有延时外,尚看不出有何不利,但肯定延缓了容量消失的时间。
我这里华远变频器,一路5v电源电容,25伏1000微法的,原厂的用五年基本上就鼓包,才五年十几台机差不多十台都鼓包了,我修了两台,换淘宝买高频绿皮35伏1000微法的,两台都是不到半年,又鼓包了,远不如原装的用五年,后面我又换了个电容,多并了个高频小电容上去,这个月才装到另一个车间试试看。我这里5kw以下的变频器坏了就换新的,我是无聊拆下来研究,就自己买电容回来试,换好几台自己带回家,准备搞恒压冬天抽井水用,车间试了两台都是用半年电容就坏,可能还是电容质量大差了。

网友L:
这是工厂看大家生意不好做,故意给大家留一个发财的电容,你还屌人家,太忘恩负义了吧、

网友M:
淘宝有假化工,价格比一般的贵点,有艾华电容,比假化工贵点。就问一下你们35伏100UF的艾华电容,每个3毛钱,你们用不用?

电容好坏,买少部分,回来用电桥测一下D值和ESR,一分价钱一分货。

一般维修更换的估计35V100UF的应该都不超过5分钱一个,为成包买的是3分钱一个,即便是这种,只有不是纺织行业的高温高湿,一般使用1~2年没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G:
上哪买,店家名字叫什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N:
一般都是在立创商城里买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G: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