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1):
流量计给控制器输入4-20mA信号,控制器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
这个功能能用温控表来做么?

网友A:
可以,只是你要动脑子计算一下再设置目标值

网友B:
你想用温控表替代哪个环节,是控制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把温控表当PID控制器来用。我有点拿不准温控表的反应速度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把温控表当PID控制器来用。我有点拿不准温控表的反应速度够不够。

反应速度应该没什么,关键你的确定你温控器支不支持4-20ma信号输入

网友C:
高级的温控器可以。

钱到位,常见输入都支持。

不过价格太贵不如弄个专用流量控制的仪表了。

欧姆龙E5DC高配的好像支持4-20MA 输入输出,价格嘛,新的小1K

网友D:
选支持电流信号输入和电流信号输出的表!应该是可以的。。。且可以PID 。实际使用效果 还是要实测!!!

网友E:
   用国产的智能温度控制器就可实现楼主的要求。智能温度控制器的功能是靠模块来支持的,因此一定要选择输入和输出有线性4-20mA模块,有PID控制和自整定功能模块。不知楼主的流量信号是线性信号还是方根信号?

网友F:
温度和流量,我认为还是有大的差别的,这个比例不好把握,温度会根据外界环境或物质变化而不确定的,而流速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受这些影响。所以,如果对于要求高的工艺来说,还是不可取的。不过,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也不错。

网友G:
真是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我认为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干。如果确实闲的没事干就当我没说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说容易也有点上头
容易出,假设4-20mA对应0-1300.0℃,流量对应0-1000.0ml/s
先随便设定一个数值(0-1300)自整定一下

上头处在
使用时按
设定值=1.3*流量

如果使用的表有修正,按正常人思维操作就是了
比如要35ml/S流量,直接设置35就好了
不需要设置 45.5,也不会显示“温度”45.5,表上看到的就是 SV=35 PV=35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智能温度控制器也不再局限于温度控制,因为其已做到:
1.一表多用 可接受多种测量信号,(直流毫伏信号,电阻信号,直流电流、电压信号,脉冲频率信号等)。一台温控器就可以用来测量或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任何一种参数;可以任意设置量程范围,或测量单位。还可输出多种控制信号(开关信号,直流电压或电流信号等);还可设置所需要的控制输出信号。可任意设置上、下限或多种报警值及报警方式。
  2.方便的模块化结构  采用可选择或可更换的模块结构,有多种输入、输出模块可选择。如热电偶、热电阻、电压、电流、频率输入模块;继电器模块,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模块,光电隔离可编程线性电流模块;单、双路晶闸管触发模块。通信接口或光电隔离的通信模块。更换模块就可以改变输入、输出信号及控制方式。
  3.接线端子可共用  除了电源端子外,很多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可以共用,减少了接线端子,但端子接线与所用的模块有关,接线后还应进行相应的设置。
  4.适应性强  仪表多数为100~240V.AC宽电源输入,方便现场使用;不同功能的温控器参数设置及操作都兼容;有多种外形尺寸,方便选择和使用。有的温控器还有了可编程调节器的部分功能,如有了软模块,可进行软连接或组态;使温控器与可编程调节器的差别越来越小,界定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5.可通信或联网  大多具有通信功能,用厂家提供的软件或其它厂商的组态软件,可将多台温控器与上位机联网;或与PLC、触摸屏连接通信,在上位机上实现参数给定、数据采集、远程监视控制等功能,有的还可使用厂商提供的工具软件,在电脑上对其进行参数设置及组态。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智能温度控制器也不再局限于温度控制,因为其已做到:
1.一表多用 可接受多种测量信号,(直流毫伏信号,电阻信号,直流电流、电压信号,脉冲频率信号等)。一台温控器就可以用来测量或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任何一种参数;可以任意设置量程范围,或测量单位。还可输出多种控制信号(开关信号,直流电压或电流信号等);还可设置所需要的控制输出信号。可任意设置上、下限或多种报警值及报警方式。
  2.方便的模块化结构  采用可选择或可更换的模块结构,有多种输入、输出模块可选择。如热电偶、热电阻、电压、电流、频率输入模块;继电器模块,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模块,光电隔离可编程线性电流模块;单、双路晶闸管触发模块。通信接口或光电隔离的通信模块。更换模块就可以改变输入、输出信号及控制方式。
  3.接线端子可共用  除了电源端子外,很多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可以共用,减少了接线端子,但端子接线与所用的模块有关,接线后还应进行相应的设置。
  4.适应性强  仪表多数为100~240V.AC宽电源输入,方便现场使用;不同功能的温控器参数设置及操作都兼容;有多种外形尺寸,方便选择和使用。有的温控器还有了可编程调节器的部分功能,如有了软模块,可进行软连接或组态;使温控器与可编程调节器的差别越来越小,界定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5.可通信或联网  大多具有通信功能,用厂家提供的软件或其它厂商的组态软件,可将多台温控器与上位机联网;或与PLC、触摸屏连接通信,在上位机上实现参数给定、数据采集、远程监视控制等功能,有的还可使用厂商提供的工具软件,在电脑上对其进行参数设置及组态。
一表多用,但是有的精度有时候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J:
起码讨论问题尽量提供详细的工艺需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智能温度控制器也不再局限于温度控制,因为其已做到:
1.一表多用 可接受多种测量信号,(直流毫伏信号,电阻信号,直流电流、电压信号,脉冲频率信号等)。一台温控器就可以用来测量或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任何一种参数;可以任意设置量程范围,或测量单位。还可输出多种控制信号(开关信号,直流电压或电流信号等);还可设置所需要的控制输出信号。可任意设置上、下限或多种报警值及报警方式。
  2.方便的模块化结构  采用可选择或可更换的模块结构,有多种输入、输出模块可选择。如热电偶、热电阻、电压、电流、频率输入模块;继电器模块,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模块,光电隔离可编程线性电流模块;单、双路晶闸管触发模块。通信接口或光电隔离的通信模块。更换模块就可以改变输入、输出信号及控制方式。
  3.接线端子可共用  除了电源端子外,很多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可以共用,减少了接线端子,但端子接线与所用的模块有关,接线后还应进行相应的设置。
  4.适应性强  仪表多数为100~240V.AC宽电源输入,方便现场使用;不同功能的温控器参数设置及操作都兼容;有多种外形尺寸,方便选择和使用。有的温控器还有了可编程调节器的部分功能,如有了软模块,可进行软连接或组态;使温控器与可编程调节器的差别越来越小,界定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5.可通信或联网  大多具有通信功能,用厂家提供的软件或其它厂商的组态软件,可将多台温控器与上位机联网;或与PLC、触摸屏连接通信,在上位机上实现参数给定、数据采集、远程监视控制等功能,有的还可使用厂商提供的工具软件,在电脑上对其进行参数设置及组态。
这样说的话,现在这变频器的性能也是不差的,直接将流量计的信号给变频器不就行了?还要啥中间控制器?我们都是只在将自己的看法,并不知道楼主的想法和用途。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没错,现在的仪表确实功能很强大的,但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生产工艺,还是有局限性的。

网友K:
你这样问,应该是手上有这个温控表,既然有东西在手上,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错,现在的仪表确实功能很强大的,但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生产工艺,还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对精度要求很高的是用什么控制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从我以前接触的生产加工来说,高精度的加工工艺都是高精度的伺服驱动。

网友L:
控制对像不同,你原来是控制流量,现在是控制温度。所以用温控表当流量表是不可以的,起不到保护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