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1):
一个设备插网线灯亮,没有其它通讯接口,对于这样的黑盒设备,怎么查它的IP地址?

网友A:
这个PLC还有其他能连上的接口吗?比如USB 232

网友B:
最起码得知道在哪个网段。比如IP地址是192.168.1.XXX。只有最后这个xxx不知道,如果都不知道,就很麻烦了。
把这个设备和电脑连起来。按Win + R,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CMD,弹出CMD命令窗。
for /L %D in (1,1,255) do ping 192.168.1.%D
把上面那行命令复制进去。电脑会自动找1-255之间能联通的地址。唯一联通的那个就是设备地址。

网友C:
有些软件说是可以查到的 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了

网友D:
是否考虑聪它所链接了路由器里获取?公司用的是rarp软件,扫一遍就知道当前网络所链接了设备ip。不过我不确定此软件应用范围。

楼主:
知道MAC地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E:
arp -a 也许能探测到.

网友F:
自己写批处理,设置网段范围自己动PING。

网友G:
试试西门子网络工具PRONETA,选中网卡之后,自动搜索该网卡下的设备地址,并展示网络拓扑图
https://www.zhihu.com/zvideo/1257246114300342272

网友H:
Nmap扫描工具呢?

网友I:
插着网线的不一定时网口。三菱变频器的PU口看着也是网口,插电脑会损坏的设备或者电脑

网友J:
电脑网线一插, cmd  里面输入 arp -a